升技 AM2 北桥发烫

楼主(2010-05-02):
我有一块升技 AM2的主板,是南北桥合成的。用起来没问题,但是北桥发烫,不知道这样正不正常.有没有问题。请各位大师指教··
主板

网友:
北桥发烫? 不是单桥吗? 那来的北桥 ? 单桥发热是大了点,想用久点就加个风扇上去

网友:
单桥的本身发热就大,,,一般都有一个风扇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那发烫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用不了多久?

网友:
先把主板清理一下灰,然后做好散热。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最好是加个风扇要不挂的快

网友:
我现在在用了,不知道为什么,键盘有时有一些键按不了,换了几个键盘都是一样,我想问一下这关不关主板的事,主板会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