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945主板自动上电复位常亮

楼主(2010-05-02):
今天修到富士康945的主板,第一次修945的板子,故障是插电源自动上电,复位灯常亮。首先测试上电以后板子的好多的电压都没有出来,以前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没有什么经验。首先摸了摸南桥温升基本正常,测试待机的电压5V SB U20 1084输入端电压为0.6V 。这个电压不对的,对地打阻值30多,明显的短路。看了看IO是IT8718F/S,没有遇到过这个IO,查了查它的67Pin是待机的电压,想都没有想就摘了,结果还是短路,摘网卡,还是短路,就差南桥了啊,打了打USB PCI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啊。回头找到图纸看了看,这个图纸5VSB定义是5V_SB_SYS。图纸搜索这个电压给的IO 网卡 可是这些我都摘了啊,仔细研究图纸发现了Q41 5V_SB_SYS和5V_SYS电压的转换管。马上看主板,发现此管有个细小的裂缝,不仔细还真看不出来,位置在ATX电源口上方,开始的时候会就没有注意他。把打摘掉,阻值恢复正常。原来是Q41短路导致5V_SB_SYS电压拉低,此电压还是ATX 16Pin PS_on#信号的上拉电压 。所有插电源就自动上电了,此板维修进入了误区,就差没有摘南桥了 哈哈!

网友:
5V-SB是5V待机电压啊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思路是对的,查短路的就这样查。。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 太不稳定了 楼主为什么不先换1084呢  还有那个供电管 当初应该先想办法测整版电压的 我个人不赞成楼主的思路

网友:
短路会自动上电的,楼主能不能把图纸也传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的分析还是可疑。VCC_DUAL与5VSYS短路,最多就是串路。
怎么VCC_DUAL与5VSYS短路会导致0.6V呢?5VSYS有短路??

网友:
就是缺少台式机的图纸,希望同志们能在免费区多传一点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思路有问题,既然是VCC_DUAL没电压,那就该顺着这个查,怎么跑去拆IO呢?另外Q41短路的话,那就因该直接把5v_sys拉到VCC_DUAL上去啊,怎么会没电压呢?

网友:
维修思路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