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代用高压条 试了半天就不能开机 只要不装就又好了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02):
今天又换了一个高压条  ,刚换上蛮好的,  可是用了半天左右就自动光机了,  检查后发现只要高压条不装就正常了 ,又换了跟新的又好了  了,可是用了2个小时又是这样  我真搞不懂了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 ?希望那位知道的大哥指点一下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可能高压供电有问题,查一查,或灯管不良有时也会出问题,一一排除

网友:
估计你那高压条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
      还是  侧一下 高压 供电,还有 灯管 是否 接触良好。  (有时灯管 和连线 接触不良  ,可能造成一些 奇怪的现象。)

网友:
是什么本子啊 是不是本子需要的高压调质量高一些

网友:
很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是联想的笔记本

网友:
供電是否正常·溫度高不

网友:
7# 杨怀哲 是Thinkpad么?

网友:
旭日410的    电压是20 3 3

网友:
检测电压,温度,接触是否良好,高压条质量过硬吗?

网友:
我用的是12-19v通用高压条

网友:
更换的高压条本身的质量问题很关键,但自动关机的情况,由高压条引起的还不多见,在关机后马上开机,测试是否可以开并正常运行两个小时,如果可以,那重点检查高压条和灯管,如果不行,就要考虑机器本身的散热问题,据我所知,这个机器的散热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网友:
12-19的高压前端时间深圳有出一种黄色的   有问题  都是用2个小时就暗屏的问题,你换现在的那种蓝色的就好了,如果不是高压的问题   就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只要接上原来的那根就开不了机 屏幕一闪就关机了   在换一根新的有正常了  测试电压20v 3v 3v 正常吗?
一共就四条线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的本身质量不行,比如说参数不对,不开机的时候应该是高压条短路了,测测看。

网友:
你在电脑不好的时间 去测量高压板的工作条件啊 如果全好的话 就是你买的高压板有问题了 还有高压板测试的时间 你用外接的灯管以排除灯管问题啊

网友:
测试了20v 3v 3v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比你还不如。。我还用不了两小时。。就几分钟就黑。。换了几根高压条都一样。。最后是从另一个地方找了一个不一样的高压条。。再直接在主板上飞19伏   5伏。。。搞定的。。。

网友:
照楼上的说法就是高压条质量跟不上这个机器了  要质量过硬的是把

网友:
代用的条子温度蛮高的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或是灯管线的问题,之前我遇到过一例灯管线断掉的情况,原装高压条不行,通用条点灯管就没问题,搞得很郁闷,后来拆开屏才发现灯管线断。

网友:
要是主机关机,应该和高压条没关系。要是高压条不工作,先从高压条供电电压查起。建议串一个2W的2欧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
在换个好点的高压板试试 ,不行的话就检查灯管

网友:
从别的地 方引个供电看看,应该是供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