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芯片是起什么功能?

楼主(2010-05-02):
现有CPA P223AFX ,有8个脚。和桥式整流用在一起,也查不到资料。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芯片的功能,和作用。

网友:
什么设备上用的??和桥堆用在一起?
应该是个电源IC厚膜电路,内部可能集成了开关管和震荡电路,你追一下电路其中一个脚是否连接开关变压器的一个绕组。

网友:
楼主,你能否将图片传上来,上次你问问题时也是这样,还是多给大家提供些信息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应该不是top223.

网友:
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的。

网友: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那个P223的PDF http://www.icpdf.com/product/P223-156.25MHZ.htm

网友:
我好象记得是110,220的专用切换IC。很就了以前见过,但具体型号记不得了,是不是楼主自己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