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啊……怎么把X61的SATA总线另外两条引出来?

楼主(2010-05-02):
Sata总线图纸如图,除了原来那条,其他都被接地了,请问可能有方法接出来么?

网友:
如果是芯片坏了    怎么引啊     换芯片吧

网友:
通南桥的吧,换桥

网友:
不太容易。即便引出来,由于它们之间有非常紧密的阻抗和长度匹配关系,自己飞线,数据出错率极高,几乎不能使用。建议不要考虑引线。

网友:
楼主是在挑战难度吧,加油

网友:
4# jackqingz 我本来考虑过引底座的IDE,但是还要考虑到供电和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