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K410

楼主(2010-05-02):
顾客拿来机器说是晚上打雷,机器就不亮了!(这机器就知道有个通病北显很容易虚焊)拆掉后接可调待机0.02A,触发电流上到0.35A不动。然后就量电感电压,CPU 1.09V 内存 1.8V 北桥1.1V 抬头一看可调电源 电流又一下从0.35A上到0.78A不动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赶紧在俩一下所有的电感。发现CPU电压降到了0.79V。然后拔掉电源,看看CPU电感的阻止10欧。正常啊。本来再想加电看看CPU控制芯片的,可一加电,电流有正常的跳变,上到了1.3A 接屏亮了。(不知道是北桥虚焊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如果是北桥虚焊了那一开始电流怎么上到0.35A就不动了呢 有点迷糊了,请高人指点了,,谢谢!!

网友:
看电流像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就是因为桥虚焊了,才会出现电流上到0。35A后就不动啦,已经虚焊了,机器已经不能发出下一步动作的指令了,电流还能升吗?

网友:
楼主把北桥拆了还可以亮啊,真是高人啊,嘿嘿
有时候是挺怪的,我有时候做DV 2000的机器也是的,有时候做完第一次点就是不亮,短电在点就又亮了
偶尔但不是经常的

网友:
楼主好收钞票了,雷击的要注意网卡

网友:
雷击还是先考虑网卡南桥,在考虑通病吧

网友:
今天一上班 就拿出这机器,通电第一次电流正常跳到1.3A 就掉电了 又从新开机,才没掉了。这有时什么原因呢。。???   多开了几次每次又能正常开机不掉了

网友:
楼主把北桥拆了还可以亮啊,真是高人啊,嘿嘿
有时候是挺怪的,我有时候做DV 2000的机器也是的,有时候做完第一次点就是不亮,短电在点就又亮了
偶尔但不是经常的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拆掉机器后啊,不是北桥哦

网友:
还是要检测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