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但诊断卡黑屏

楼主(2010-05-02):
今天客户拿来1块845杂牌主板,马上检测,cpu已复位,但诊断卡上有时c1,有时黑屏。
黑屏时压座,压桥都不行,请大家帮帮我,如何解决?

网友:
黑屏时候诊断卡是什么代码?

网友:
诊断卡黑屏时,没有代码,复位灯亮了一下,但马上就灭了

网友:
我总算看懂楼主的意思,诊断卡黑屏就是没有代码显示,呵呵,个人感觉,复位灯亮一下就灭,不代表CPU已经复位,是否复位,要通过电压和波形来判断

网友:
有时跑C1,有时不跑代码
重点还是U座和北桥
看看U座的插孔是否有变形的,BIOS芯片是否和座子接触良好(如果有座子的话)
当然前提是板子上的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修主板 ,不要动不动就波形波形的  :-《。。本人穷人买不起测波形的东东,相信很多修友也没买,一片板收到多少钱还波形的,P,
C1不过,可能故障点不过是:座虚、南桥、北桥、内存供电,还有就是 IO,]

主板电压不正常,什么也别谈

网友:
刷BIOS,不行烤座子,不行就别修了,这板子不贵

网友:
拿 来就不亮 你就放心的搞吧
  别搞少东西就可以咯

网友:
有时C1有时没有哪就是虚焊了哇 无非就是座子跟桥了好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查供电,换IO

网友(2010-06-01):
C1报警好像大部分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