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0-05-02):
一台冠杰的19宽,桌面上总有一点一点的色斑,不干净,
要刷新才行,刷新一下就没了,一不注意就又出现了,
这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啊,是干扰吗?

网友:
要知道什么问题,更换一下就知道啊,个人判断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显卡问题,不管你怎么刷新,还是电脑在动作,显示器本身并没有动作(除非电脑分辨率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