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25故障求教!

楼主(2010-05-02):
本人有块华硕A7U8X-X主板 NF2芯片组的 坏了 主板检测卡显示是25 键盘通过 显示器无显示 可以正常关机 显卡是好的 用PCI显卡主板有显示 用其他好显卡插AGP上也是无显示 主板检测卡还是25 初步确定AGP插槽接触不良 用了主板清洗剂还是 现问题 特来求救。

网友:
NF2的芯片桥易坏,用好的显卡插上AGP也无显示,可以先压一下桥再开机测试,

网友:
跑25有些应该亮了。。但如果不亮。。个人认为应该是北桥显示部分的电路问题。。或者北桥本身。。再或者是1.5伏电压的MOS管。。。。但师父却非常肯定的教我跑25不亮就是南桥。。。。搞不懂老。。。唉

网友(2012-06-20):
三楼的  你的师傅真是高手,说真的,很多机器跑25 卡25  都是南桥不好 或者南桥性能不良!

网友:
槽可以清理检测出好坏的,看也可以看出来。桥坏的多就的考虑下了。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14-12-20):
能不能说点认真的话。。技嘉GA-945PL-S3E  就这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