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3BOIS出错

楼主(2010-05-02):
今天接到一台HP2133说是开机时,BOIS报错,本人用编程器刷了两次,确定BOIS资料绝对正确,以前留下的。后还是报错,不知各位同行有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因现没有同样的BOIS。所以不敢确定是BOIS本身出了问题!

网友:
资料正确还是提示出错,很明显的IC本身有问题,应该更换IC,

网友:
估计BIOS本身坏了

网友:
报什么错呀?我知道ACER的小本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自认为是资料问题IC一般不会坏

网友:
等这五一过了有新机的时候,换一个试一下,等待吧!

网友:
你要看报的是什么错,硬件不正确也会报错的。

网友:
是呀,怎么报错呀

网友:
今天终于把这事给了了,竟然是I/O的问题,换了个I/O问题解决!

网友:
为什么IO坏了 会BIOS报错  我弄不明白   知道的人解释一下

网友:
呵呵    也是   I/O问题?
具体什么原因呢?   什么型号的I/O啊??

网友:
关键是报错的是什么,风扇及温度控制电路出错会报错,设备不兼容也会报错。

网友:
淘宝买块料去修吧!

网友:
正常的,,,BIOS与IO相连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