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主板跑E5,不显示.

楼主(2010-05-02):
此板之前是OK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经常开机就卡在LOGO处.最后干脆不显示.不上内存嘀嘀声不断报警.上内存后诊断卡跑E5.根据经验内存应该跑过了.但是还是不显示.测试内存各供电也正常.查诊断卡代码是这样描述的
2E
:检测视频ROM正在进行.没思绪了.上论坛求助大家.
诊断卡代码

网友:
INTEL原装板 一般BIOS IO 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从什么代码一直跑到E5?请列举,有更换过内存测试吗?清空BIOS呢?诊断卡只是给你一个参考,别太依赖了.

网友:
对,这种板内存不过的BIOS出错的为多,先查查压如果正常就刷吧

网友:
清空BIOS,从刷BIOS,

网友:
呵呵,从字面上理解确实是BIOS的总题.待我刷写完再告诉大家.

网友:
涵山
从D3 D4 D5然后就直接跑E5了.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应该是可以用软驱修复的,板子上面有专门的跳线的,不过BIOS程序难找

网友:
凭经验是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开始什么都正常,换了两个电容就成这样了。

网友:
先刷BIOS 吧。E9遇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