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4XN主板板载网卡不好用。PCI插槽不认设备!

楼主(2010-05-02):
翔升NF4XN主板板载网卡不好用。PCI插槽不认设备!PCI 插槽供电正常。板载网卡芯片更换过。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查一下PCI的电压 波形 复位 AD值,正常的话压桥。

网友:
PCI槽直接由南桥管理,板载网卡不好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雷打吗?

网友:
NF芯片     不是雷击的 。

网友:
看下PCI的时钟有没有

网友:
应该是软网卡吧,量一下网卡到桥了传输的两根线的阻值,还有ad值也打一下吧

网友:
AD 值不正常。

网友:
NF芯片的桥很容易开焊,加焊桥试试.

网友:
一般这个芯片都是桥的问题了,不用怀疑!

网友:
量一下基层PCI的复位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清洗一下PCI,不好的话,再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