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显示器桥堆的疑惑??

楼主(2010-05-02):
拿来一宏基19液晶显示器,故障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拆开测量保险烧坏。更换保险,测量滤波电容,桥堆,贴片电阻等都正常,重点桥堆测量正向无穷,反向阻值500。貌似正常。通电直接烧保险,郁闷,再更换保险,更换电源IC EA1532A和开关管,更换滤波电容等,通电,继续烧保险,不解中。。。。。抽了根烟。想了下难道是桥堆的问题???但是测量和拆下测量都正常的啊。不管了先换个看看。更换完毕。通电一切OK。。日了。搞了半天那桥堆有问题。。。。。真是不明白了,为什么测量桥堆都正常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这些情况。。。有哪位师傅出来指点下迷津。。。真不明白了。。。

网友:
保险烧,桥堆99%烧,在板测量并不准确,有可能是桥堆后面的元件给你的阻值.

网友:
我是在板测量,拆下也测量了都有阻值而且都是正常的

网友:
炸保险这种情况的话,师傅一般叫我们在保险位置不要装保险,并一个60W的灯泡  这样好查,也不会炸,桥堆的话,你后面更换这么多东西过后有查过吗,可能第一次不是桥堆坏

网友:
嗯,楼上的是好办法,但炸保险,直接装上保险肯定再炸,因为电流大到能烧断保险的,肯定是有短路的,不必浪费保险,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没有?它也可能引起烧保险

网友:
桥堆软击穿通电就烧保险。。。。。。。。。。。。。

网友:
工具不是万能的 很多测量正常的三极管都是坏的 只能用代换法试试了

网友:
你的问题今天我也遇到了,开始的原因是显示器不通电,我换了测量坏的二极管没用再换电源管,通电旁边电阻炸飞2个,晕死贴片103和一个202欧的好在刚刚测过记得,换上去的时候小心多了,接个灯泡一直亮还有短路,测一下桥堆坏了保险坏了,继续换了灯泡一闪就灭了,上驱动板和灯管。。。哦也!!好了

网友:
一般烧保险大电容烧毁 就不用放在侧整流桥直接换吧

网友:
拿来一宏基19液晶显示器,故障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拆开测量保险烧坏。更换保险,测量滤波电容,桥堆,贴片电阻等都正常,重点桥堆测量正向无穷,反向阻值500。貌似正常。通电直接烧保险,郁闷,再更换保险,更换电 ...
引用 网友A:

测量桥堆:用万用表一般测桥堆的中间两个脚,数字有变化,绝对会烧保险。

网友:
怎样用灯泡来试机呀,各位师傅们,谢谢了

网友:
所谓的万用表也不是万能的,否则晶体管测试仪就不会有卖的了。

网友:
我也喜难用灯泡当假负载来修电源电路,不会有炸的危险啊

网友:
就是灯泡串连在保险的位置啊.灯泡两极接保险两边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