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死人的稳压电源,竟然突然跳到42V,把一台正在装系统的R50E烧毁了

楼主(2010-05-02):
一台龙威PS-305D的数显稳压电源,使用中竟然跳到42V而不保护,把一台IBM R50E烧毁了。烧了F2,855GM北桥,CPU,MAX1631,5M上管,CPU供电ADP3415,Q51,ADP3806,R870,D9,Q73,R363.换了这些总算修好了机器。好郁闷啊。烧了10几个配件亏大了!我这个电源买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什么问题,只是放在示波器底下热了点,去年换过一个风扇,现在竟然罢工了。怎么这电源就没有保护呢!大家说说看你们都用什么稳压电源修机比较稳定,不会出现像这种跳那么高电压不保护的。。。

网友:
电源保护功能不好,,,,一般好的电源过流及过压都有很好的保护的

网友:
305D不是最高调30V5A吗?怎么会到42V?搞不懂了,我在用安泰信的.

网友:
老了才知道 贵也许有贵的道理啊

网友:
我拆开了看过了,电源有一个3055的大功率三极管短路了,所以电压就很高了。不敢再用了。。。

网友:
4楼安泰信的好用吗,多少米

网友:
看能不能找厂家索赔

网友:
台湾固纬  有钱的话 呵呵

网友:
晕死啦,突然这么高的电压,楼主居然能拍到照片,强

网友:
那么高的电压它就一直定在那里了,肯定拍得到了

网友:
呵呵,真是可怕啊,看来这家伙还是的买好的啊,太水了不感搞啊

网友:
调整管击穿 电源升高很正常的  换个管子继续用

网友:
稳压电源质量不能太将就自己,要讲究一些才好。其实我们修的本本一大半都和不同的电源电路在周旋。修一修吧。

网友:
龙威的应该还可以~~没有碰到过,可能是你的散热没有搞好吧~~~~

网友:
晕,和我这个一样牌子,同一个型号的,之前风扇不转,我换了一个,还是要保养好!

网友:
我在学校就做了一个,不过是12V的

网友:
杂牌的东东还是没什么保帐的,要买就最少买个安泰信,有钱买固纬

网友:
这东西还是很好修的,完了再加个块熔或者电流继电器,调整下电流继电器的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LZ你这个稳压器太牛了,跳变好高啊

网友:
我也坏过两台机器,正用着突然电压就会高

网友:
安泰信的吧,安泰信的好点儿!我用的都是!

网友:
我也有一台相同的..下次用要注意一點

网友:
因小失大,我从来不用低投入,一直都用好的工具,至少要是made in taiwan,made in china是危险标示,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电压升高是不会保护的,不放心的话可以在输出端并几个22V以上的稳压管,一般电压调整只调12v到20V最常用。把调压的改造一下,控制到20V左右,不能调高了,再高就会击穿稳压管了!

网友:
我也烧过,同样也是IBM的。IbM的机器就是这样,搞得挺复杂。真有什么事,P保护没有,一路烧到底

网友:
这种垃圾品牌的,都这样,我也烧过一个。

网友:
我擦 好像和我的一样 我要小心了

网友:
个人感觉安泰信可调电源还行。就是电流误差0.01。这个我就很纳闷。

网友:
买东东不能只看便宜呀

网友:
修东西个人认为东西还是要整好点的

网友:
哈哈,俺们烧了两个了,去年烧了个,再加台明基的本本,今年又烧了个,上个月在基地买了两个3005sl,
,见怪不怪了

网友:
我用的是 安泰信 的,还可以,这两年没出过毛病

网友:
害怕呀,我的用的也是305D

网友:
好可怕啊, 一定要注意了,
我用的是 ATTEN APS3005S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的和我一样的, 也不知道这个电源怎么样, 哎~~~~~~~~~~~~~~~~~~~~~~~~~~怕 怕 怕 怕

网友:
我想跳30以上都不行,呵呵

网友:
把里面的铁壳3055换成三只正品C5200。铁壳3055和3DD15很容易击穿,从而造成高电压直接到负载。平时使用注意散热,温度不能过高。

网友:
呵呵,有点吓人啊... 自己用的兆信

网友:
我也碰到过,我的是安泰信的稳压电源,烧了一台东芝的笔记本

网友:
应该挺好修的,下次要注意散热呀,应该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
来自: 上海
真正的龙威还是可以的,LZ的电源看上去就是假冒的,假货太多了。我以前也买过一个假冒的,后来退掉了。

网友:
哎 同样的事情我在三年前就遇到了 稳压电源一下直接跳到50V不动了 把一个新换的板子的三星本给烧了 后来寄回厂家修了下 运费花了100多 用了没有半年又出现了电压不稳的状况 后来换了个新的稳压电源 这东西就是要用好牌子大厂家的 砸牌子的就是不行 买的时候可能省几十块钱 但是到时出了问题烧一个机器就亏大了

网友:
看来你们很多人都碰到过因电源烧的。。我的电源有可能是散热不好烧的,那风扇的风很小,有空修看看,不过修好拿来做什么好呢,呵呵。。

网友:
看来工装还是买贵的吧~~质量好价格糕点也可以考虑了,楼主的经历太可怕了,还是头回遇到这样离谱的事!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稍微搞好点的,不然得不偿失啊!

网友:
一般大功率的电源,变压器二次电压都很高。我的30v 6a的 空载的时候能达到60v。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见 现在水货东西越来越多了

网友:
可调电源最好不要拿来长时间。。测机用

网友:
兆信的电源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我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这次楼主亏大了

网友:
刚发贴就看到有类似情况发生.中奖了~

网友:
3055的三极管换了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啊·
你说他短路了的话··应该保险那些也烧了啊··怎么会短路了还升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稳压电源一般不要用,最好是用UPS,我在搞售后时经常遇到因用稳压器而烧毁电器的情况,LZ的相比还是很不错的,所谓的稳压器大都是些垃圾,做工,用料很差,保护也只是保险丝。在市电正常的情况下,还是为电脑配块航嘉,长城之类的大功率电源。

网友:
和厂家联系,如果没有说法,就把图片和交涉结果在各大网站上公布,看谁还敢买这个牌子的电源。

网友:
不好意思,刚字没打完吴发了,请版主把前一个删了,楼主那问题是由于电源调整管被击穿引起的,这也是串联式稳压电源的弊端,调整击穿必然输出高电压,关于电源的事也听说很多杯具,也发生很多杯具,我用ATX改装的自制电源,加了电压电流表头显示,就算损坏,开关管击穿,或电位器接触不好,也只会输出低电压或0V,也不至于输高电压损坏负载

网友:
LZ给提了个醒,还是买牌子好点的,至少质量要过得去的。。。。

网友:
这个不是有保护的么 为什么保护没了》???
您应该去找厂家说道一下啊

网友:
安泰信的也有人说不好啊,随便哪个用久了都不行了

网友:
对,是有过流过压保护,是不是说一产品有保护电路了,就永远不坏了,显然不正确,任何东西都有寿命,都有坏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过多的依赖保护功能等,

网友:
杯具啊,杯具

网友:
安信泰的好吗?  我觉得不怎么好

网友:
那是你的电源没有过压保护,只有过流保护。

网友:
我们也有一个电源老出问题,烧了2台机子了。。。

网友:
安太信的,我在用,用了半年就O了,电压没事跳一下,48V没见过,调19V没事跳20几伏哪是家常便饭,而且很容易过热自保,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
我用的是固纬 gps-1850,二手的,从来没出过什么问题!指针式的看电流跳变比较直观!数显有数显的好处么!

网友:
刚刚淘宝看了一下,现在都是数显的固纬1850d价格700多,指针的没有了,买个固纬的吧!少抽几包烟就出来了

网友:
开关管击穿短路造成电压不受控,直接导通!自然会升高到42V了!更换坏管后,一定要加大散热片,最好找专业大功率散热片!

网友:
新手来了!

树叉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修手机的时候稳压电源输出本来是3.9v和楼主的情况一样突然升高并且没有保护突然升到15v,眼看着一个手机就完了 哎 工具不合格真是要把我们维修的给害死啊

网友:
安泰信  怡展的都行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这个可能是电源的电位器坏了、触点松动或者是引线脱落了。
跟电源的保护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请楼主查一下。

网友:
我一个安泰信的带本本时,有时会掉电,是不是也是自保了啊,我得送修了,上次一个本本总是掉电,一开到开机LOGO 就掉了,我还修了好半天.后来用外置电源好了,就还客户了.今天又用另一台试一进系统就掉电了.
肯定也是挂了

网友:
我们的工具也需要经常维护。

网友:
散热不好引起烧开关管和保护电路了!香港龙威的还算是个品牌,

网友:
看来的自己  整个保护电路   双保险

网友:
没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楼主的问题值得我警惕。以后要注意。多谢大家提醒。

网友:
楼主我现在2台都是这个牌子的一样的型号饿

网友:
觉得还是用笔记本配的电源保险点。不太相信可调的稳压电源

网友:
真的是太不敢相信的了。

网友:
要改一下保护电路了  要不碰到一次就晕了  呵呵

网友:
电源有一个3055的大功率三极管短路了,所以电压就很高了  这说明  这个三极管老化了      这个三极管的质量不行  要索赔 也得有他的事

网友:
我以前也烧过  现在用的二手的日本的  很老了 但放心

网友:
应该是显示错误实际应该没那么高

网友:
龙威PS-305D完全是仿固纬的3030DD。

网友:
现在我都不大敢用稳压电源试机了,只是修机跑电流时用一下。我还有两台一样的龙威还没有出问题呢。好怕哦。。。

网友:
阿弥陀佛!保佑我们的工具别坏,特别是象楼主这样的不是恰当的时候坏啊!----同情楼主

网友:
不能用便宜货,特别是维修电源这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