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新蓝电脑

楼主(2010-05-02):
新蓝电脑 上机显示器不亮 独立显卡正常 请问如何下手 高手见笑了 小弟初来咋道
给点思路 怎么维修集成显卡!
显示器不亮

网友:
集成显卡由北桥集成,你首先检测集成显卡的RGB电压和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考虑
1、74HC08D/74HCT08D/F08
2、NB坏或空/(单桥)
3、BIOS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以查桥,VGA接口,还有BIOS。

网友:
先查VGA接口,对地打RGB三基色和行场同步信号的阻值,看有没有问题,再查VGA接口到北桥的线路和接口上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那北桥虚焊的多

网友:
找找显卡附近的管!都量下电压!输入 输出!不正常换掉!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供电,时钟,复位是否都正常?是否通过了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