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有个WD400EB的硬盘有很多红色的叉UNC

楼主(2010-05-02):
像这种有很多红色的岔跟绿色红色的小方块像这种情况要怎么修高手能不能帮帮我。。。
硬盘

网友:
40G的硬盘了,维修的价值不高,如果不要资料,先用MHDD的ERASE功能格式化一次看看,.

网友:
erase 进去了不会使用

网友:
而且我还看到了在MHDD里有两个容量80 跟40

网友:
ERASE
输入开始的LBA
结束的LBA
按Y就开始了

网友:
进3K,磁头测试(或先做下磁头校正),有坏头直接砍,然后修复模块后开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