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478主板跑00维修过程(未通过)

楼主(2010-05-02):
今天卖二手电脑的客户拿来一块精英845pe主板,上电跑00,放上假负载测电压、时钟、复位、电源好都正常。内存2.5v供电正常,vtt1.25V正常。北桥和南桥供电正常。最后对假负载ad线打阻值,发现有一路对地短路。维修陷入困境。无意中看了看主板背面,发现 cpu座的两个针搭在了一起,引起了短路。把针调直,上cpu,内存,显卡,跑码正常。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我维修的主板也不少, 还真没怎么一个一个去打阴值
看来,以后维修要有点耐心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毕竟很少..
-但是还是谢谢提供经验了..

网友:
是的维修一定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