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阅读工具

楼主(2010-05-02):
PDF阅读 里面有内容...

内容里面有  图片....如何 让 图片里面的 字  复制 出来呀 ?

Adobe Reader 9.3.2 版本的

使用  pdf软件 看 电路图....

如何 让 里面的 电路图  的 字 复制 出来呀?????????

网友:
比如:    这个 图片里面的字...

怎么 给他 复制 出来呀 ?????????????

网友:
把它转成WORD呀就可以了哇,你的有没加密的哦加了就下个软件解掉去

网友:
你试试 工具 选择文本 行吗

网友:
水印要转换格式

网友:
还一种方法 用QQ截图软件抓下 保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