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5-02):
一块慧星865主板不触发.换了32.768也不管用.触发排针有5.针的电压测量对地阻值却短路.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地短路了还有5伏的
电压呢?

先声明一点.强制触发14脚电压一路跑码正常.还能显示.

网友:
看一下A14是否正常,还有网卡、IO是否也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A14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强制开机,跑马正常,说明问题出在开机电路,不要误导自己了,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一般不提倡在没有排除短路情况下就强制上电的
不过既然强制上电后正常
就插开机电路
IO是重点,绿线出来如果接有三极管也要查查,32.768也需要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I槽A14脚-----南桥待机3VSB(95%主板是这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