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就断电

楼主(2010-05-02):
梅捷AM2主板 上假负载 可以上电
一上Cpu就断电现象是 开机上电后马上就断了

因为手上都是清一色主板 所以把一块桥已经坏了的主板上面的 配件全部换过来了还是一样
上CPU 就亮一下 马上断电,再开就开不起来了,要把主板的电源拔掉从新接才能同上的步骤

我把CPU供电的管理芯片,次级管理芯片,上管,IO,W83304G,桥供电一组全换,BIOS也换了,内存供电管全换了,串口拆了,就差没有换桥跟晶振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上假负载测量内存供电正常
CPU主供电有点问题
我拿了一块一摸一样的好板子测得主供电是1.55V  而这块是1.8V差不多所有的原件都换过了所以我感觉这里问题最大,上真U估计是电压太高了所以被保护了。
现在还怎么查啊?大师们帮帮忙谢谢了 ·!!

网友:
32.768K是不参与开机的。
重点应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EN 、DVD 、VCC、VID。。

网友:
上真U后拔下给CPU供电的四针再开机,看是否掉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开关脚 给他 断开。看 上真CPU 会 断电不

要不会断电了。就是 别处 影响 了。
要还会断电了。就是CPU供电 电路了

网友:
上真U 接不接 4PIN 都一样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开关脚 给他 断开。看 上真CPU 会 断电不

要不会断电了。就是 别处 影响 了。
要还会断电了。就是CPU供电 电路了
引用 网友A:

“开关脚”是不是说控制级?

网友:
北桥是不是对地短路啦。。

网友:
CPU有换过吗???

网友:
如果能确定VCORE外围没有问题的话
建议加焊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没有问题,在其他板子上面 都能用  也是一样型号的

网友:
看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的话··一般是cpu电路的小电容引起的较多啊··
楼主可以仔细查下··

网友:
加焊桥吧!!
NV芯片组的主板
桥空焊引起上电断电、假负载正常真U电压偏低的情况现在是越来越多见了

网友:
加焊桥吧,前二天刚修了一块问题一样的板,桥空焊造成的。。。

网友:
此主板的IO是F71882FG的吧?此IO是配合W83304开机的,但是这个IO有CPU保护功能,CPU的VID0-VID5是直接接到IO的,然后IO再送给电源管理芯片的,只要CPU工作条件不正常,它就保护。你重点检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如供电、时钟、复位和PG!

网友:
这板子实在太软了,我已经加坏了5块板子了  没有一块成功的一吹板子就突起桥也翘起把板子 弄平 吹好后没有一块成功的 都是桥短路, 救命啊~~~! 实在下不了手了。。。。。。 还有两块板子也是虚焊现在都不敢弄了,

另外求教下这板子要是从新植株得用0.76  还是 0.6的珠? 通用钢网得用间距1.1 的还是 0.9的?

网友:
还有此板桥边有个25M的晶振,是全板的主时钟,你看一下是不是它的问题。它出问题,CPU无时钟,全板也无复位,IO保护,也会上U不开机。你检查一下!

网友:
CPU 供电问题吧

网友:
此主板的IO是F71882FG的吧?此IO是配合W83304开机的,但是这个IO有CPU保护功能,CPU的VID0-VID5是直接接到IO的,然后IO再送给电源管理芯片的,只要CPU工作条件不正常,它就保护。你重点检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如供电 ...
引用 网友C:

说的太好了,就是你所说的,

这板子实在太软了,我已经加坏了5块板子了  没有一块成功的一吹板子就突起桥也翘起把板子 弄平 吹好后没有一块成功的 都是桥短路, 救命啊~~~! 实在下不了手了。。。。。。 还有两块板子也是虚焊现在都不敢弄了,
另外求教下这板子要是从新植株得用0.76  还是 0.6的珠? 通用钢网得用间距1.1 的还是 0.9的?

网友:
可能是散热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加焊一下桥吧!  这种情况桥空焊的可能性大点!  注意把串口芯片拆了  串口芯片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见到过一块 这样的主板上cpu断电。没有修好客户拿走了 。现在还是纳闷呢  什么问题

网友:
重点检测CPU供电

网友:
你的问题只有两种可能,1桥的问题,2cpu供电方面的问题,但是从你的维修思路来看,你的问题可以判定是桥的问题,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加焊桥之后才出现这情况的,如果是的话那可以很确定的跟你说桥短路了,就只有换桥了,如果还没加悍过桥的话,可以试着加悍一下桥,看能不能好,这故障不需要考虑其他问题了,免得走那么多的弯路,直接重点注视桥

网友:
此主板的IO是F71882FG的吧?此IO是配合W83304开机的,但是这个IO有CPU保护功能,CPU的VID0-VID5是直接接到IO的,然后IO再送给电源管理芯片的,只要CPU工作条件不正常,它就保护。你重点检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如供电 ...
引用 网友C:

小刚师傅 能不能加个好友? 我的QQ是41372659 谢谢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北桥的供电!

网友:
桥旁边的晶振换一下吧~我以前也碰过~不过CPU也会造成这种情况,但会这种情况的CPU拿到别的主板没事的~

网友:
打 3.3V 5V 12V对地值看有异常否

网友:
检测CPU 供电部分的电路!

网友:
5# 臭皮匠                         你这个 问题我刚看到过 不知道一样不 你是测量桥附近那个  25m晶振 看看正常不。。。

网友:
之前修过 你看看25M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没有做过BGA,不过加焊过一几次桥,只有一次成功了,这次也许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呵呵!

网友:
不要接12V供电试试,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