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本地连接受限或无连接

楼主(2010-05-02):
上午在店里还是蛮好的  拿到家了,  插上网线就提示  受限或无连接,  网线是没问题,在台式机上能上。  用的路由上网的。

别的机器,设置成自动获取IP地址就能上,  T30 自动获取就提示受限。    系统 重做了!  硬盘也全格了,

             神呐!  救救我吧!

网友:
mac地址检查了?

网友:
既然自动获取不行,就指定IP 192.168.1.2   255.255. 255.0  192.168.1.1  这样明白吗?

网友:
大哥我试过了  也不行的    不然也不会搬上论坛了
拜托往复杂点想好不。

网友:
mac地址 是开始 运行 在运行里键入 cmd  出现dos 键入 ipconfig/all 就会有mac地址的

网友:
自动获取不行吗

网友:
DNS怎么设置?

网友:
有一种路由器如果设置了指定机器上网,未指定的就获取不到IP的的

网友:
什么牌子路由器 ?IP手动设置好可以进路由吗? 确定把笔记本插上前台式机可以上网?
IP手动设置好可以进路由  插上笔记本前台式机可以上网的话试一下PPPOE单机拨号 拨上去检查路由 拨不上去检插宽带问题!

网友:
路由直接复位掉```看下是不是路由````不是的话,在查机器````网线拔了 在插```(基本估计是你网卡上芯片挂了)

网友:
1.在台式机上能上,说明网线没问题。
2.别的机器,设置成自动获取IP地址就能上,说明路由的DHCP服务没问题
3.硬盘也全格了,系统也重做了,还不行,问题就在笔记本网卡这部分了。

4.重点检查网线插头的质量是否有问题,比如针脚是否有氧化现象(我一般是用根牙签把它清理一下)。
  我遇到过同一个插头,插台式机可以,插笔记本就不行,重新压个头就好了。
5.确定插头没问题,就检查笔记本网卡的插座,看针脚位置是否端正、是否有氧化。

6.如果确定网线插头和笔记本网线插座都没问题,那就毫无疑问是笔记本网卡坏了。
  至于修理的问题,自己能修最好,自己不能修而要花钱修那就看要花多少钱了,
  我认为超过100元就不值得了,不如花几十元买个USB网卡,
  以后USB网卡也可以用在别的机器上,这样比较灵活。

网友(2010-06-02):
很显然楼主的故障已经解决了 自己的问题 一个问题托这么长时间了!!!!!!

网友:
发表于 2010-5-2 23:03发的求助。。。。。。。。。

今6.2号了,这问题楼主早已解决了吧!~~~

网友:
我有试过这问题,是网线有一条接错了。

网友:
1.网线质量问题
2.水晶头问题
3.网卡设置问题
4.系统或者软件问题                    用排除法  总能解决吧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路由是不是有绑定MAC地址.

       不懂的话。。把路由恢复出厂设置。

   本人非常怀疑是路由的问题!~

   还有。。如果有防火墙。请关闭。

网友:
受限是不是 mac地址冲突?

网友:
常见··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WIN  7系统,当连局域网时设   DNS 就行!  前提是要看你是什么网络运营商,不同的运营商DNS都不统一,同个运营商的区域DNS也不一样,看你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网上一下!  希望成功!

网友(2010-07-16):
网卡芯片坏了吧
复位路由器   不行就
换水晶头   在不行就
网卡芯片

网友:
网卡的工作模式改成10M全双工。

网友:
你先试试在家用一台机子接ADSL看能不能拨号。能拨上去就说明是路由器的问题。把路由器从新重位下。从新设置,进入路由器的网站查一下DNS。,真入本地连接下TCP/IP里。要是还不行换个路由器试试。。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网友(2010-08-15):
更改网卡工作模式为 10M半双工,指定IP地址。路由器恢复默认设置。
楼主,我的分啊!!!

网友(2010-11-30):
现设IP为手动,再不行就看IN里的连接,再不行就把IP地址设成和其他不一样的地址,应该就OK了

网友:
楼主怎么还不结帖,都大半年了,人品阿。
补充一个:网线长度也应该考虑一下,有发现网线过长,台机能连而本本不能连的。

网友:
换一笔记本外置网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一个连接速度和双工模式试试。

网友(2011-01-07):
找联想维修站的刷下BIOS吧。

网友(2015-03-28):
基本除电信以外的网络先打电话服务 检查端口 然后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