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一台故障

楼主(2010-05-02):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液晶22寸,开机有联想LOGO画面出现,指示灯绿色,接下来指示灯变为橙色,黑屏。请大家分析下我的液晶故障出在哪里。急!!!

网友:
换了高压条,电源部分的变压器有吱吱响

网友:
还有短路,灯管换了吗?是外接电源还是一体板?

网友:
开机有联想LOGO画面出现,指示灯绿色,接下来指示灯变为橙色
你应该修信号问题吧???

网友:
量电源板各输出电压是不是持续正常,如正常修动板部分,刷下程序什么的~~~

网友:
这样的现象你还是查驱动板或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