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块ASUS K8N的板上的场管坏了

楼主(2010-05-02):
请问各位这个管子坏用哪个型号可以代换?
PHD108NQ03LT
用哪种可以代换,,,谢谢回答!

网友:
用09N03 06N03都可以代

网友:
用09N03
06N03发热大,不稳定

网友:
如果发热量真的很大,,,那么楼主只能用PHD的。。
个人经验09代换成功过,没有发热现像

网友:
楼上说的型号都可以代,其实不止这些可以换,很多上管都可以代这个。问题在于你得先把其他的查一下,你般烧CPU供电的管子,不是简单换掉就行了,大多数时候还会继续烧这个管,所以你要先把CPU供电的其他部分全查才能通电。一般这组供电管的副电源管理的可能性很大,自己细心查下吧

网友:
可是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些管子,呀

网友:
5楼的说的对,谢谢,我合再查查的,如果修好了会给大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