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2分钟休眠

楼主(2010-05-03):
HP W1907 液晶显示器故障

原先为上电2秒出现保护黑屏..

加焊电源一体板后可以正常显示2分钟左右黑屏  电源指示灯变待机状态,即无信号输入状态

这时候只要重新拔插电源线或者VGA线都能正常显示,不过一样2分钟左右后出现同样故障,待机状态

想不通是怎么回事了,.

既然加焊后能正常,为什么2分钟后会出现休眠状态?

大家帮忙给下思路,不能耗时间乱测量了...找到思路跟进才行...

网友:
高压部分测了吗?

网友:
查一下灯管是不是漏电很严重.还有就是高压电路坏,

网友:
应该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高压正常啊!所以才说找思路,不要乱测了呢!它是很正常的显示2分钟左右后就没信号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