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 NEO MS-6580 Ver:5 跑码85

楼主(2010-05-03):
如图所示V星845PE NEO MS-6580 Ver:5 一路跑码到85然后就不动了,机子点不亮.复位什么的都正常
CPU 已换过, BIOS也重刷了,刷完前后现象一样,BIOS是AMI的,I/O为:83627THF,板载网卡:TRL8100C
顺便再问个问题,那个橙色的PCI槽有什么特别的,具体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照片质量不太好,有点晕眼请多包含

网友:
如果是一路跑吗到85
应该是要亮机了
接个键盘看是否有响应,如果有响应而屏幕无显。则检查AGP部分,插槽是倒针,还需刷BIOS试试

网友A:
处理下显卡插槽 不行做北桥

网友:
85应该是亮了,你插上AGP显卡了么?

网友:
对于X8 X4显卡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那个橙色的PCI槽没什么特别的吧,不就是PCI槽嘛

网友:
个人认为跟U座有点关系

网友:
这个应该是点亮了啊!!!!!!!!!

网友:
可以拔掉80卡(除錯卡)或換張80卡再試一試, 有時80卡相容性太差也會讓顯不顯.

网友:
多换几个显卡试试撒

网友:
不行加焊下北桥,实在不行当配件用吧!

网友:
我想不用到80就会亮了。。。加SPK听听。。。。。

网友:
以前好像听过,那橙色的据说是MSI公司说的针对声卡设计的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与AGP槽或旁边的元件有问题,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呵呵,用张PCI的显卡放上试试看呗,如果能亮,故障就是显卡部分喽

网友:
我认为是CPU座或者北桥性能不良,更换个桥看看。

网友:
85         已检查存储器的大小;即将显示软错误和口令或旁通安排。查CMOS设置内容。
你可以查看 给显卡供电的场效应管有没有5伏供电输出 或者直接更换 还有就是旁边的 电解电容供电也可以直接更换 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部分的问题!检查显卡供电部分!

网友:
显卡问题,插PCI的显卡看看

网友:
85上了显卡没呢?应该是亮了的啊。。你换个显卡,再就看AGP的供电跟信号都到位没

网友:
把显卡插上试试呀,如果有PCI的插上PCI的试试,都跑到85了,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那边不正常吧,测下供电,换个5200显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