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B 查无线网卡掉电

楼主(2010-05-03):
这机器查无线网卡开机出logo之后就掉电,拔掉之后可以正常进系统。换其他机器的无线网卡之后出现无线网卡不兼容的错误提示然后掉电。
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该怎么修?

网友:
写错了,是插无线网卡掉电。

网友:
要找惠普原装的无线网卡就可以

网友:
买一个HP专用的无线网卡咯,IBM的好破解,好像HP的比较难,上次看到哪个版主发过一个工具,忘记了。

网友:
惠普的要用原装的无线网卡,不是原装的不会破

网友:
我用的是dv2000上的网卡不可以,必须用同型号的吗?

网友:
加焊了3208和3209之后,插网卡电源开机正常了。可是放上电池还是会掉电。没有人帮忙的吗?

网友:
你的DV2000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HP机器调无线

网友:
如果是G6150的北桥的话,考虑下北桥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