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 amd 集显

楼主(2010-05-03):
hp dv7  amd 集显  下槽能过  上槽不能过 内存槽 洗过 刮过  拖过  阻值打过  北桥压过 请问下 高手 BIOS会不会影响呢 个   毫不容易修道显示了   上槽 不过 郁闷 啊   ..  小弟 菜鸟一个   求助各位高手了

网友:
你是单插 不过还是上下都插时不过呀  我修过IBM R61E 单条时插下面能过能开机运行也正常 插上面不过 测量所有可能都正常 当时很郁闷 后来又找来一条 内存 两个槽都插 上能过去 内存也都能认到 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

网友:
插2个也不过   只是上槽不过

网友:
那你换快U试下把 如果不行就把座子加热下

网友:
CPU
坏的   AMD CPU里面继承内存控制器
你换CPU  保证修好

网友:
都有可能的,你一个个试吧

网友:
不会是BIOS问题,看一下槽到北桥有没有短线的

网友:
换个U试下,座也有空焊的可能

网友:
装上CPU,,打一下阻值啊,应该很容易发现问题的,AMD的内存直接归CPU控制,

网友:
还是换个U看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