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15寸液晶闪动,亮一会黑了,黑了过一会又亮

楼主(2010-05-03):
15寸液晶闪动,亮一会黑了,黑了过一会又亮      求解!!

显卡无问题,推测是高压条出问题,不知道是 哪个元件

参照上面兄弟提到意见,我逐个在试,我觉得我应该把问题描述的更详细才好让大家分析原因,不怕大家笑话我,压根我就不懂。

不解主机开机,屏幕还是会闪,一黑一亮反复,有点像电压不稳一样,接主机试的时候黑亮黑亮以后有可以亮一会,没多久又黑了,屏幕还有闪
但我把按键板也取下了再开情况依然,这可以排除一点,适配器我替换过也无解,

网友:
大哥,你拆开看了吗?

网友:
强哥,我已经把他分散架了

网友:
是不是有芯片有虚焊的地方呀,针脚接触不好,所以会这样

网友:
先动烙铁,把虚焊的地方加焊一片,

网友:
好的,我刚用表测的C6    ,C7电阻都是通道

网友:
楼主怀疑高压条问题可以替换排除一下,另外检测一下按键有无问题,敢问是什么型号的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网友:
电容有没鼓 电压是否正常   你查了哪些地方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再就是替换一下高压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分辨率上高了哦。。。前两天我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般来说高压板暗下去了就不会自己亮起来。。除非 你断电再开。。不然不可能亮起来的。

网友:
楼主··你描述的这样的话·
你要把什么牌子的·型号·把问题描述的清楚点·
这样的话···别人也不是神仙;什么也知道·是吧·

网友:
呵~~,山寨的,我正在找高压板替换下

网友:
把电源板的所有电容换一边,

网友:
电容滤波不行了

网友:
别告诉我是键盘板按键漏电啊,自己开的也是自己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