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WL19AH 显示不清晰 惨白惨白的 大家有没有遇到 ...
联想 LXM-WL19AH 显示不清晰 惨白惨白的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0-05-03):
电源换过 驱动板换过 屏线换过 屏板 加焊过 不见起色 求助!!!!
window
求助
联想

网友:
上次修过一同方的也是惨白惨白的
好象是捷联怠工的
你的这个机器是哪个怠工的啊
判断是屏坏

网友:
驱动板有的对19显示器支持的不好,建议刷一下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