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与复位,请教高手看看

楼主(2010-05-03):
这几天遇到都是478针的P4小板,主板集成声卡显卡的,故障现象:先说说其中一块是冠盟的A845GV主板,可以加电,但是不跑码,经过一番检测,CPU,NB,SB,时钟,内存,电压都正常,复位也都正常,没办法,刷了BIOS无果,很纳闷,都正常怎么就没代码呢,后来无意识的用镊子短接复位排针,开始跑码,关机后,再次触发开机排针,还是不跑码,奇怪了,然后就连续的短接复位排针,大约点10多次吧,又开始跑码,在用同样的方法试试其它的板子,也是一样的结果,就是加电后,不停的用镊子短接复位排针,大约点击十次或二十次,就开始跑码了,而且进系统正常,用着也无问题,如果在开机后,每次点复位排针都能正常跑码,就是不能断电,断电后,在加电还是不跑码,真的没有办法了,无奈之下,尝试换了南桥,32.768晶振,时钟晶振,以及谐振电容,还是一样的结果,还是加电后得多次点复位排针才跑码,这究竟是什么问题了,给谈谈看法,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你可以分两路跑跑线,从复位开关跑,或者从电源的PG开始

网友:
谢谢啊,回复真快啊,也都跑过,可是没发现问题,复位都正常啊。请大家接着给支招啊

网友:
故障点就应该在复位电路部分
南桥都换了,就剩下IO,以及复位电路中的门电路了

网友:
好的,我在看看,IO也换过,呵呵。愁啊

网友:
都换了哪么多了还修哇 哪有哪么多时间哦 太难修就不要去修了现在修一块板才多少钱换一块板又多少钱

网友:
换CPU座子,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