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楼主(2010-05-03):
这是T40的系统供电图,我一直不能确认其中的两个MOS管Q16和Q17是如何配合工作的。我觉得是:第一步,Q16开始工作将VINT16转换为VCC5M,并且给C483充电,电感L3也开始储能,此时Q17关闭。第二步,Q16关闭,Q17开启,C483和L3开始联合供电,产生VCC5M,并且通过D28形成回路。不过这时Q17起什么作用呢?这样解释似乎有些牵强,望高手指点迷津。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D28是起保护作用的。然后两个MOS管是这样配合的:第一步,Q16开始工作将VINT16转换为VCC5M,并且给C483和C511充电,电感L3也开始储能,此时Q17关闭。第二步,Q16关闭,Q17开启,C511开始供电,产生VCC5M,电感L3产生反向电动势,极性为左负右正,给C511补充消耗的电能。Q17开启,将L3的负极接地以形成回路。C483给Q17的D极供电,以免G极电压高过D极。

第 67页.系统供电MAX1631.pdf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我认为是这样,Q16 Q17是给合管,用以提高工作郊率。用发一个管的话没有那么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
你的理解好像有误 d28在这里应该是反向击穿保护作用的 q17在这里是续流作用的 电流的流向和上管导通的时候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回答,但我认为用两个管与输出电流应该没有关系,它们是轮流工作的,具体怎样配合,不大清楚

网友:
自己看看吧

PWM Circuit.rar

网友:
多谢,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D28是起保护作用的。然后两个MOS管是这样配合的:我觉得是:第一步,Q16开始工作将VINT16转换为VCC5M,并且给C483和C511充电,电感L3也开始储能,此时Q17关闭。第二步,Q16关闭,Q17开启,C511开始供电,产生VCC5M,电感L3产生反向电动势,极性为左负右正,给C511补充消耗的电能。Q17开启,将L3的负极接地以形成回路。C483给Q17的D极供电,以免G极电压高过D极。不知理解是否正确,还望指点。

网友:
理解正确 以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