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5-03):
清华紫光的显示器19寸,开始故障是,电源灯一闪一灭,更换驱动板电容OK,能亮, 测试OK 装机,把屏装上后出雪花,抬起来一点就好,怀疑干扰,锡箔纸一顿贴,OK ,装机,有点暗,调节亮度,对比度,就花屏,调暗点就不花。 屏线换过,故障依旧,更换驱动板就好, 驱动板上的哪个位置出了问题??????????
调节亮度

网友:
之前那块是主芯片短路的现象 驱动板的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大哥 这就是一个机器 ,,

网友:
换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先前短路造成程序授勋,能从写试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请检查驱动板电源供电,有必要换下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这个故障重点查屏供电部分,在屏动板上,有两个个体较大的贴片电容,容易变值,还有就是屏供电那个八脚步的MOS管是否过热。这两个地方是重点,再不行就是干扰!!
只在拆下屏供电的保险,用飞线直接把供电边过去,修过多台这类故障的机器,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感谢 各位的建议 我直接给换了 通用版 下次再接到 这个机器的时候在好好研究下

网友:
直接换板了事

网友:
快速达维修
8楼的能说清楚点吧,是驱动板上还是屏上,驱动板上屏供电的一般没有8脚的MOS管啊

网友:
我修过凭线坏了会这样,哈哈
这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