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档55

楼主(2010-05-03):
刚做过南桥,发现档55。。网上查了下资料,说R288练到南桥左上一角,55就是它引起的,,,还说飞线到那角,我就没想明白,怎么飞,是飞到板子上南桥那角嘛,那做BGA时,南桥没焊好的话,还是会55。。。就想问下大大门,飞线是怎么飞。。是不是在R288上飞跟线到板子南桥下那个点,再做好BGA

网友:
是随机代码55还是4A之后的55

网友:
R288是时钟IC送到南桥的USBCLK_48通路上的电阻
如果确实是次通路断开引起南桥无法收到USBCLK_48MHZ导致的档55,就可以通过飞线解决
如果不是断线引起的档55,那你飞线也解决不了问题

先查查这个线到底断没有

网友:
回楼上,我查了。。R288角是连到那点了,但我只能在板子背面找到南桥那点的,确定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怎么确定R288和南桥芯片上的点是连着的呢,,

网友:
回楼上的楼上,是跑4A,49 .55就不动了,在扭下板子,就能正常跑过。。。。没法确定是压到那个芯片

网友:
做好了再飞

网友:
飞上就好使我试过

网友:
55应该就是南桥没做好。还是南桥BGA的问题。

网友:
回楼上,我查了。。R288角是连到那点了,但我只能在板子背面找到南桥那点的,确定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怎么确定R288和南桥芯片上的点是连着的呢,,
引用 网友A:

你去掉R288
打一下R288焊盘靠近南桥那边电阻呀

网友:
没事你压什么显卡呀
这下好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显卡、NB下面爆浆了

故障弄大了

网友:
那你要换个了,越修越难呀,呵呵

网友:
南桥没有做好

网友:
飞线就可以解决.不过一般只能用两三个月..还是得换.

网友:
换吧,换吧...不过就是怕换了以后还是55 南桥压一下就过了。.不压就是不过55...有碰到过换过N个南桥都还是这样。..

网友:
不是南桥上面那点直接飞到那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