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调高就花屏

楼主(2010-05-03):
清华紫光的显示器19寸,开始故障是,电源灯一闪一灭,更换驱动板电容OK,能亮,  测试OK 装机,把屏装上后出雪花,抬起来一点就好,怀疑干扰,锡箔纸一顿贴,OK ,装机,有点暗,调节亮度,对比度,就花屏,调暗点就不花。  屏线换过,故障依旧,更换驱动板就好,  驱动板上的哪个位置出了问题??????????

网友:
要沉了   那位大侠 看看呀  ......自己顶

网友:
像这种故障我觉得有两点:1按键漏电  2 MCU问题 楼主能否上图看一下

网友:
都是头疼问题,我这还有一个也是驱动板问题的呢,故障屏闪,有显示,就是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看来只好换驱动板了  呵呵

网友:
你换的驱动板是原装的还是通用的。你说的这个感觉象ROM的资料有点不合的感觉。。要不就是没装好。。

网友:
一、屏供电电路问题
二、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花屏的话··加焊下图像主芯片·

网友:
按键不插也这样, 压抑了   这个机器 我直接换了 驱动板 , 给客户了  ,没想到今天又拿来一个一样的机器 还是一样的,我 这个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