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3):
今接到一块华硕主板P4XP-X的板子·
故障是开机通电无显示·拿到板子·首先目测了下主板·发现内存槽旁边的一个8脚芯片·烧糊了《取下来清理干净。没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所以先不上这个管子·开机试下》可以正常开机。时钟·复位 等等全部正常·就是不跑马;查了下内存供电,发现普助电压没有1.25v   跑线路 ------内存普助电路出来经过一个18A的电阻《150欧的电阻》到一个场管S极  场管的D极直接跟这个8脚芯片的5 6  7 8 脚相连·
  根据以前的维修经验·这个一定是给内存普助电压提供电压的·直接把这几个8脚芯片的1脚和5 6 7 8脚相连·开机跑码26 。接上显示器OK
     ··一点点维修经验·给新手们看看··高手们就不要笑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一个N,P复合管,型号有两种APM4500 或者2030

网友:
P复合管,型号有两种APM4500 或者20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指点··只是当时比较急··
所以就没有去问了·直接短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接是可以的。只是内存唤醒功能会失效,不过用处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是P,是N和P的复合管子,如果是P是根本飞不了线的
1脚S1、2脚G1、7和8是D1属于N沟道MOS
3脚S2、4脚G2、5和6是D2属于P沟道MOS
所以4500还有2030属于N和P的复合管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指点·
基地有了这些技术服务小组·真的效益好狠多了·
三Q~~~
支持基地~~~·

网友:
N\P复合管是什么意思 刚来到学习下

网友:
双通道MOS管

网友:
回复楼主。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块板子。其它都正常。就是时钟只有3个有电压。另外三个没有电压。在内存旁边也有个八脚IC。其中一边4个脚电压都一样。另一边4个脚当中的第三只脚没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脚没输出电压导致的是不?(最后一个脚输出的电压刚好跟测得有时钟电压的一致)。

网友:
是不是4500啊!!!!!!!!!!!!

网友:
你、 11# lhbstcnll    你先查下内存供电的VTT有没有1.25电压啊?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在发几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