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0可不可以代换ALC883

楼主(2010-05-03):
现在手个有一个ZCER 5570不跑码,折了ALC883就好 了,手上料板上只有ALC880请问一下高手能不能代换

网友:
台机的可以本本不知道,换一下就有结果。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拆下芯片的时候再测一下线性稳压器两脚相接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应该可以,在台式主板上面代换成功过

网友:
看了一下datasheet 管脚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有了技术小组就是不一样,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