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的金士顿2G/800 怎么了.

楼主(2010-05-03):
我的机器用的是金士顿2G/800 。昨天一开机进不去系统。屏幕是只显示BLOS 坏了。要升级需要插入光驱。放进主板驱动认出BLOS 就是升不上。按键鼠标都不起作用。我以为是主板坏了。那伙计那试了一下主板没有事。当换到内存时故障消失。内存坏了怎么会出现要升级主板的BLOS .望高手说一下。这个内存是颗粒坏了。还是SPD 坏了

网友:
你换根内存在试试,好像没有遇到你说过的情况

网友:
我用个1G的内存试过了别的都没有问题。现在还用一上这个坏的内存主板就点不亮显示要升级BLOS。我用的是华硕主板M4N78SE

网友:
可能是因为你的机子不兼容把

网友:
内存SPD损坏也会导致此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