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Atom平台的黑屏!

楼主(2010-05-03):
笔记本型号:神舟优雅Q120C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
开机电流:0.4A(有跳变)
检测和维修部分:北桥和CPU都是BGA的,均已经重做,BIOS(25x系列)第一脚CE#也有跳变,由开机的高点位跳至低电位.以下是电流跳变的过程!
待机0.13按下开机键后0.179→0.228→0.339→0.344→0.388→0.380→0.366→0.388→0.014此时自动掉电,怀疑是CPU供电问题,但是断开cpu供电的电流检测电阻后发现电流在0.3x一直保持也不掉电,二次开机后也不掉电,但是电流跳变不一样,过程如下:
0.014→0.034→0.229→0.333→0.337→0.344→0.384→0.414后就保持了,CPU和北桥应该不会坏吧?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补充:BIOS也刷过,内存也换过!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从做并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
我现在也怀疑是北桥了,中午我把北桥又加焊了以下,发现电流上不到0.38一到0.38就自动掉电!

网友:
今天找到了一个一摸一样的本本,上打阻卡测一下内存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发现电压差别很大!

网友:
晕了,100%有短路的地方啊,不要被跳变骗了

网友:
楼主看电流还真仔细,你看看CPU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期待中 等待楼主修好

网友:
上了新北桥结果还一样,真怀疑楼上所说的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