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00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0-05-03):
电流0.000 电源到TPC8030和rss075p03有输出 到Q95和Q40就没用输出了 整机没用任何电压 因为没用找到图纸无从下手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无图 无真相

网友:
机器怎么坏的啊  上电时序和T4系列的很相近撒 若果进水看看空有腐蚀的没啊  若果正常使用坏的 要查那些小电阻二极管有变质损坏的没

网友:
没图纸,你说的场管在哪个位置我们都不知道,无法判断。

网友:
VIN电压没有产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