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HOST过两次的盘还能恢复吗?如果可以用什么软件好呢?

楼主(2010-05-03):
C盘GHOST了做完系统后又做了第二次系统,用Dataexplore做恢复,只找到第一次的GHOST的系统。请大侠帮忙!!!

网友:
这种问题用一般的软件是解决不了的,要用专业的软件来恢复

网友:
请问可以用什么样的专业软件呢?

网友:
如果只是系统的话又何必要恢复呢  不知你的意思是不是在GHOST的时候把整个硬盘变成一个区了  还是GHOST其它区了

网友:
补充: 被覆盖了后数据就没有了

网友:
用DiskGenius软件试试。

网友:
你只要记住原来的分区大小成功的机率就大的多了.对于GHOST软件finaldata很好用的

网友:
你要恢复的试什么啊,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我感觉被覆盖后的数据就不能恢复了

网友:
用PowerDataRecovery找回来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比如你ghost后分区有没有变化,要找的是什么文件等比较具体的东西没交代清楚,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怎样解决的呢??

网友:
d区以后的可以找,c区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