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电路问题

楼主(2010-05-03):
如图可以肯定7413复合管是好的,N沟管,实测G极为0V,S,D都为12V

网友:
lz想说什么

网友:
本身就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ls 这个是n沟道的 lz想告诉我们这里是低电平了 两端怎么还是12v吗

网友:
去掉它看看S和D的电压。

网友:
论坛里曾经有一个几十楼的大贴,讨论过这个问题
地址我不记得了
说简单点,意思如下:
看了那个二极管没有,注意一下那个二极管的方向
即使G为低电平,虽然管子截止,但是因为那个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所以场管输出低于输入电压0.7V左右的电压
,提供一个低电流的VINT16,以此供TB62501芯片的36 37脚的升压回路,以产生二十几V的DCIN_DRV,来驱动Q36
这是以T40为例子

至于在T30中
我认为Q8这样设计的原因是让通过一个小电流的M_BAT_PWR_A,为Q10的G极提供导通电压(R483 R638分压后约3C,个人认为此时M2_DRV应该被拉到地)

总之,IBM的这种设计,就是为后级提供一个电流比较小的电压,去驱动后级一些需要预先开启的芯片或者信号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说得好,实测Q8 D和S极,电压相差0.7V左右,因为是刚开始学修本本,有些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
N沟道的是G级高电平导通,P沟道的是G级低电平导通,基础知识很重要.自己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