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0激光打印机联机不打印

楼主(2010-05-03):
    前天打印好些资料后正常关机,昨天一开机打印就不行了。现在的问题是并口线连接电脑还可以发现HP5000设备,数据也可以正确发送到打印机,就是打印机没有任何动作。打印线和电脑都代换过了,通电开机初始化也不报任何错误,液晶面板上提示“Ready”。因无电路板代换,请各位判断一下是哪块电路板出问题了。

网友:
打印机里面有个复位的菜单,你试下?还有,你看下,这HP5000的打印机,可以打印菜单设置等功能,你看下能否打印?一般来说,你的并口线如果质量过关,没有破损,且没有带电拔插,那么打印机没有太大的故障!如果你是用户,你就直接报修吧,祝你好运!

网友:
发现问题后就把菜单里所有的RESET都重做过,没用,所谓的打印清零也重做过。

网友:
已解决,是连打印线的数据接口板接口芯片下面的一个小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即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口板下面只有电容电阻,甚么是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