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掉电 不显

楼主(2010-05-03):
V3000 INTEL CPU 的 一开始问题就是通病 重新做了显卡8400 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后又花屏了。

于是拿过来 又重新做了一次 在外面点了OK 装好后。进系统用了一下突然断电了。之后就再点不亮了

现象变成 开机电流到1.02 1.03后掉电 不动的话又自动通电 然后电流到1.02 1.03 1.04 后就不动了

量过主板各主要电压都正常。

会不会是显卡芯片坏掉了?

求高手支招!!!!

网友:
很有可能坏掉了,拆开再测试一下

网友:
建议你先不要做显卡,拆机单板点下,有可能是你没装好.比如说帖纸的问题,以及显卡上面的散热座子变形没压到.

网友:
你把显卡拆了重新做。。。一般来说这个机子的显卡坏的很少。。所以重新做应该会好的

网友:
装机应该没什么短路吧。刚开始都可以用进系统就掉电,只能说你没做好。重新做应该可以的。

网友:
v3000的板子还是很耐烧的,重新植球应该可以。

网友:
下下显卡上面电容的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不行拿下来生产重新植试试

网友:
显卡短路了吧!!!

网友:
显卡短路不直接几冒烟了 你还是从新上一下 看看是不是没上好 不行就从值一个 在不行就换一个吧

网友:
换个显卡吧,把显卡拿下来重直一下也可以!

网友:
出现过很多这故障了 !   当时BGA技术不是很好   做的桥很多都是虚焊的  就会出现上电后掉电 并重启的现象!   再加焊过就OK !   所以说 这BGA技术还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换个显卡把  不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  你又没搞其他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