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型号 W39V080APZ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0-05-03):
找不到BIOS型号  W39V080APZ资料,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替?谢谢。

网友:
bios 几乎不会坏, 能刷进去校验OK就没问题的 直接刷他原来个不行吗? 这么大的容量在主板上还真头次见

网友:
相同容量的芯片,不论厂家、具体型号,从原则上来讲,是可以代换的!所以,没有必要非要找与原主板型号相同的芯片,只要是同系列(如都是FLASH ROM)、同容量、同封装,都可以相互代换。有些3.3v其大多为PLCC32封装,由于工作电压和脚定义与5V工作电压不同,因此二者之间是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编程器不支持 W39V080APZ,只支持W39V080FAP。是华硕的M2A-VM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