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W98维修

楼主(2010-05-03):
TCL LW98开机一闪黑屏,换C5706 ,用C5707代换,出现用一两个小时就会烧C5707,换了还是出现同上的问题。
黑屏

网友:
驱动C5707的元件查看看。。。。。。。。。。。。。

网友:
高压包换一个吧··、或者拆开看下是不是那个脚有烧黑了的··清理下·
这样的我修过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