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7TDP主板故障

楼主(2010-05-03):
映泰M7TDP主板通电后,不用按开机键,所有的风扇都开始运转,不能进入自检,请问如何下手啊,显卡内存电源等部件都正常,小生在这里先谢了
显卡

网友A:
先查PS-ON 是否有高电平。这种情况一般是5V SB 对地短路造成的。 查看I/O,开机控制芯片,是否有击穿造成短路

网友:
LZ讲的不能自检是什么意思
板子到底能不能点亮???

网友A:
逸风
回楼上的老大,板子点不亮,南桥烫手

网友A:
回楼上的老大,板子点不亮,南桥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