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33X8-122的屏刷什么程序

楼主(2010-05-03):
三星13.3的屏我不知道刷什么程序。我用的是B.NTA91B-1的驱动板。我刷过单。双6位的驱动程序都没有刷出图像来。求助于基地里的大师帮帮我的一个忙,我在此谢过

网友:
13.3 不是单6的的吗?  刷单6的去上

网友:
传几个给你,还不行就要看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了。屏电压跳对。

网友:
屏线没有问题。屏也没有问题,就是刷不好,全是竖线。我在线等有那位大师帮我一下

网友:
NTA91B的板子,程序兼容性不是很好,如果确定屏没有问题,排除屏线后,可以考虑换个板子

网友:
你是用什么版本的软件刷的?我在淘宝上买板时卖家然我用新版的刷。你试试看。屏程序也要09年8月以后的。解压覆盖原文件。

4.1 升级到4.5 解压到 安装目录即可.rar

网友:
你是用什么版本的软件刷的?我在淘宝上买板时卖家然我用新版的刷。你试试看。屏程序也要09年8月以后的。解压覆盖原文件。

网友:
我用的是2010年的程序,软件是4.1的版本

网友:
NTA91B的板就跳5V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