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5p-s3g,usb不能用

楼主(2010-05-03):
技嘉m55p-s3g,usb不能用

网友:
看看USB供电正常吗 有可能是保险电阻损坏 和供电管损坏 如果插上去死机 应该是信号的问题 查查48m的时钟到了没有

网友:
南桥坏了  吧

网友:
鼠标灯能正常亮吗?如果是亮的那就可能是南桥。最好先打USB的对地阻值。两个要一样。

网友:
USB不能用先打阻值看有没有异常,再查一下5V供电有没有,最后查查USB的时钟48M正常发出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