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内存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

楼主(2010-05-03):
昨天收到一台联想410M,用下面那一个口子能开机,用上面这一个就加电不开机,两条内存都插上也是加电不开机,把上口加焊后故障一样,清洁后还是不行,连接的排阻也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这有一个是上面开机,下面不开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器。
后来我就干脆直接让客户再换一根大的内存条。原来的我回收了。这样还是多少能大家都满意的。

网友:
槽坏了吧换个

网友:
这是通病,槽坏了

网友:
您能确定这是通病吗?换口可是大活,您可别是灌水呀,不然我可惨了

网友:
遇到过 加焊北桥 还是不行就植株再焊  再不行就换北桥  要是再不行就别搞了直接扔掉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说法

网友:
先搞槽  不行搞SB

网友:
搞槽或者北桥都有一定的风险,倒不如把内存换个大一点,这样更安全,主板能不动桥就尽量不要动,影响它的稳定性

网友:
对跟客户商量只用一个内存吧

网友:
你先用内存假负载测一下看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槽的问题
换了就OK了

网友:
和SB有关系吗? 11# 维修吃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误差不超过5% 我个人都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一个就是内存槽坏了,一个就是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