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能电源模块修液晶显示器电源电压不稳怎么办??

楼主(2010-05-03):
一台同方的19寸液晶电源部分跟高压部分都坏了,因手上无相同型号的电源块只好用万能电源模块进行维修,待机电压调好后(12.8V/5V)一按开机电压马上降到了8.9V/3.5V指示灯闪,开机调成14V/4.5V灯正常,但图像亮三秒后黑屏,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后电压又降为了8.9
左右,屏暗。
万能电源模块反馈线没有接,(万能模块为三线电源模块)有用过的吗?说下要怎么搞。还有液晶待机电压是多少伏啊。。。
搞定了。。要接反馈线。。不接不行。。接了只有0.5-1伏左右的降压

网友:
现在万能电源模块质量不好,上次我用的一块居然起火,因此建议大家不要使用。

网友:
我用过一个有差不多的问题:接上屏线后,屏只亮几秒就保护,不接屏线就OK,后来发现是两个小小的磁片电容有问题,换后OK,估计是电容质量不过关导致的问题

网友:
电源次级的取样电路不接肯定不行,我都是修好的,没改过

网友:
我改过快一年了 没有出现玩问题

网友:
搞定了。。。反馈不接不行,接了后有一定的降压但不大。。。

网友:
终归达不到原厂的参数,万能的就是万能的。我不提倡万能。

网友:
应该可以!只是还没有机会试过。